[求助] CMOS工艺下的Diode结构ESD

楼主(2014-02-20):
5V标准CMOS工艺下,要用到doide结构的ESD,只能用到P+/NWell结反向强抗谁有设计成功经验?求帮忙!

网友(2014-09-18):
want to know it too !

网友:
说的是拿MOS管做二极管用的那种ESD么,我见过一种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说的。据说还有钳位作用,不过占用的面积稍微大些

网友:
樓主說的是使用 PN JUCTION 當 esd diode , 一般CMOS 多數  mos diode connection.

mos 分 ggnmos , scr_nmos diode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