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Gate-Level抽取的问题

楼主(2014-02-20):
使用Calibre以Gate-level方式抽取一个数字电路的SPEF,所有用到的标准单元都列在了XCELL文件里,但抽取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本来应该被当做门抽取的两个标准单元被抽成了晶体管,而且这两个标准单元的名称以及列在XCELL文件里了。不知何故。。望各位相助。。。谢谢

网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page=1#pid8059100
你看看能解决你的问题吗?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首先得看calibre的日志,就是calibre lpe 运行时显示界面上的transcript。在日志文件中搜索被flat的cell,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1、如果是发生 seed promotion,就开启 LVS push device(好像是这个命令,具体要查手册。这个命令有2种语法,2008版本用最长的,以上版本两种语法同时用),能够将flate的晶体管push回去。
2、还有可能是电路版图实例数目不一样(就是说cell实例不是一一对应的),APR过来的版图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反向的很常见,修改电路可以解决。

网友(2015-12-04):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么?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我们做lvs,不开pex的时候,能过但是如果开了pex,lvs就过不了
你知道这种大概是什么原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