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分频处理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4-02-20):
下面是我时钟部分的代码always@(negedge OSC_CLK or negedge CLR_X) begin
   if(CLR_X==0)
      OSC_CLK2 <= 0;
   else
      OSC_CLK2 <= ~OSC_CLK2;
end
always@(negedge OSC_CLK2 or negedge CLR_X) begin
   if(CLR_X==0)
      OSC_CLK4 <= 0;
   else
      OSC_CLK4 <= ~OSC_CLK4;
end

always@(negedge OSC_CLK4 or negedge CLR_X) begin
   if(CLR_X==0)
      OSC_CLK8 <= 0;
   else
      OSC_CLK8 <= ~OSC_CLK8;
end

always@(*) begin
   if(ALS_enable==1)
      case(ADC_TIME)
      2'b00: CLK = OSC_CLK;
      2'b00: CLK = OSC_CLK2;
      2'b00: CLK = OSC_CLK4;
      2'b00: CLK = OSC_CLK8;
      endcase
   else
      CLK = OSC_CLK;
end

CLK是我实际的工作时钟,由于设计需要,在ALS_enable为1时,CLK需要根据ADC_TIME选择降频后的时钟
ALS_enable是工作中反馈回来的信号,在工作期间会变化;ADC_TIME是配置信息,设定好就不会变了
我想问的是,在综合时,对这几个时钟该怎么约束才是可靠的呢?
我是对OSC_CLK2、OSC_CLK4、OSC_CLK8约束为generate clock
然后OSC_CLK、OSC_CLK2、OSC_CLK4、OSC_CLK8之间设faulse path
不知道有什么不对或需要补充的,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求指点啊,没经验,不知道自己弄的对不对

网友:
always@(negedge OSC_CLK2 or negedge CLR_X)

这样的代码可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综合?

网友:
你这样做应该是会出问题的。
1.你应该是用同步时钟,而这里分频后变成异步时钟分频电路了。你可以写一个3bit同步计数器,将计数器的各位作为分频输出。如果要是上升沿对其,需要从接~Q端。
2. 因为你的电路经过选择输出,各个分频时钟到选择输出端的延迟会不同,会导致各个模式下的时钟有偏差,但约束的时候一般只能约束最快频率的那个时钟,所以你应该用最快的那个时钟采样输出,也就是用最快时钟同步一下。
3.同步之后不设成false_path。
4. 你的case语句中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细心回答,case语句里是打错了的,同时已经修改为采用计数器分频,对最高频率约束,我用下面的语句对吗?
set_case_analysis 0 [get_ports ADC_TIME[0]]
set_case_analysis 0 [get_ports ADC_TIME[1]]

网友:
You are suggested to use clock enable instead of ripple counters.

网友:
回复 楼主:

   语法没错,但其实这里无需使用set_case_analysis语句,你只需将CLK约束为最高工作频率的时钟就行了。

网友(2017-02-16):
回复 楼主:

   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