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请大家评价一下Delta-Sigma ADC的性能

楼主(2014-02-20):
1. 一个(DT) Delta-Sigma ADC 粗糙的目标SPEC如下:
a. 带宽1.25MHz; b. SNDR=92dB; c. 功耗(模拟部分)=28mW (包括OTA+比较器功耗,不包含外部提供的小偏置电流和参考电压功耗). @TT FF SS FS SF corner, -40~+85摄氏度。

2. 不知道上述ADC的性能如何?是不是太落后了?有没有搞头?真诚希望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discrete time or continuous tim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DT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0.34pJ/conv. seems ok.
   你是要发文章?电路上的创新比较重要吧,specs上ok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电路结构跟通常的有点不一样,电路设计快接近尾声了(理论推导有几百页,仿真大概也有上百次吧,仿真结果与理论推导的结果基本吻合)。2. 真实OTA(TSMC .18的工艺,全用normal的MOSFET)+积分系数误差*+电容单元失配误差*+DWA+比较器输入失调电压*(*:表示电路级仿真时人为加入以模拟实际情况的误差),电路的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Looks nice !

网友:
3-order multibit-q , 不知道noise factor怎么样

网友:
功耗不小啊!

网友(2014-09-16):
回复 楼主:

    请问,您加的比较器失调电压是多大呢?

网友:
DWA, 是多bit量化器的?
    既然多bit, osr可以降一点,功耗应该还可以优化一下。

楼主:
7#-10#一并回复:
1. 电路噪声总输出功率:2.4728*10^(-10) V^2;
2. 宽带+高精度的功耗都比较大,但比stanford的 “A low-voltage low-power sigma-delta modulator for broadband analog-to-digital conversion”的44mW低不少。
3. 人为追加的比较器失调电压为-25mV,+25mV,-25mV,...,+25mV,依次交替,每个量化器共8个比较器。
   (单独仿真比较器的输入失调电压, 全落在区间[-25.3,+25.3]mV区间内@3000次mento carlo,T=-40~85度)
4. OSR=16, 全面影响各种噪声(泄漏噪声,失配噪声,电路噪声),不可以再降低了。

网友(2015-01-29):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现在做一个两位量化的 sigma delta ADC   在计算他SNR的时候  是不是要两位输出码流 接到一个2bit理想DAC上 然后将理想DAC的输出码流 导入到MATLAB 计算吗?亟待回复 谢谢

网友(2015-06-23):
请问用的是什么工艺?

网友(2017-06-27):
回复 网友A:
delta sigma AD的FOM值是咋算的?还请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抱歉想问一个笨问题,

比较器输入失调电压对sigma-delta的影响不是很小吗?

为什么要仿真比较器输入失调电压呢?

网友(2018-01-11):
楼主您好,现在在做多比特量化,请教一下DWA建模和DAC这部分怎么做啊?

网友(2020-07-24):
请问下多bit的量化器你是怎么设置的,谢谢了

网友B:
请问下您的DWA是什么做的呢

网友(2021-02-26):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您的DWA是什么做的呢

我现在也在做DWA,请问您实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