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的SCL问题

楼主(2014-02-20):
请问有没有在linux6.2 64位系统下使用的SCL,我尝试了SCL11.4和SCL11.5,都行不通
lmhostid命令查出的MAC是"000000000000”,lmgrd也启动不了license

网友:
網路卡有啟用嗎?

网友:
1、在grub里增加biosdevname=0的启动参数,形如

kernel /vmlinuz-2.6.32-131.21.1.el6.i686 ro root=/dev/mapper/vg_test-lv_root rd_LVM_LV=vg_test/lv_root rd_LVM_LV=vg_test/lv_swap rd_NO_LUKS rd_NO_MD rd_NO_DM LANG=en_US.UTF-8 SYSFONT=latar
cyrheb-sun16 KEYBOARDTYPE=pc KEYTABLE=us crashkernel=auto rhgb quiet biosdevname=0

2、删除udev的配置文件rm -f /etc/udev/rules.d/70-persistent-net.rules

3、把网卡配置文件改名

mv ifcfg-em1 ifcfg-eth0

4、把网卡配置文件内容修正,把em1的全部改成eth0
可以使用 perl -p -i -e 's/em1/eth0/g' ifcfg-eth0 或sed -i 's/em1/eth0/g' ifcfg-eth0 进行替换。
5、重启系统即可.

网友:
一般用虚拟机才有类似的问题,而且很多是图省事直接拷贝导致的

楼主:
这个办法有用!!!

网友(2014-04-24):
我是RHEL6.4 的64位.SCL11.5安装common时就出现了找不到相关的platform files,安装完毕后lmgrd一直找不到....不知道什么问题啊..

网友A(2014-11-10):
终于赚够信元了

网友(2015-07-22):
RHEL6.4 zhaobudao lmgrd,shibushi yao zhuang scl?

网友:
不知道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也在安装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 scl安装不成功, 如果解决了, 能否透漏怎么解决了, 不胜感激

网友:
good docs, thx a lot

网友(2016-02-17):
非常感谢了

网友(2017-03-09):
我安装的是SCL11.7可以用

网友(2019-11-07):
我安装SCL 11.5的时候也出现这样的问题,lmhostid运行之后,显示地址全是“00000000”,后来换成了SCL 11.9,运行lmhostid和ifconfig得到的地址都是一样的了

网友(2020-02-24):
这方法有用么

网友(2020-11-28):
引用 网友A:
终于赚够信元了

赚钱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