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数字校正后各个数字输出之间有延迟

楼主(2014-02-20):
各位大侠,小弟在做10bit pipeline adc,我的问题是,在使用错位相加以后,由于经过多个adder,计算最后的数字输出,而每经过一个adder,都会产生一个延迟,那么最后会看到,最高位和最低位在时序上,沿可能相差很多了,小弟想问,这个要在反相器后加些电容来补偿一下,使得所有数字输出沿尽量同步吗?如果不然,在每个高一位在翻转的时候,有全0交叠。谢谢

网友:
加个DFF trigger同步一下

网友:
pipeline 结构本来就有延迟,基本上4拍吧,还在乎多0.5拍么?

楼主:
pipeline 结构本来就有延迟,基本上4拍吧,还在乎多0.5拍么?
引用 网友A:

我的结构是SH+4*2.5bit/stage+2bit Flash,设计要求pipeline latency是3 Cycles,如果再加一个dff,那是不是,pipeline latency变成3.5cycles了?

网友A:
我的结构是SH+4*2.5bit/stage+2bit Flash,设计要求pipeline latency是3 Cycles,如果再加一个dff,那是 ...
引用 网友B:

    so ...  ???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也就是说第一个时钟周期转换的数据,得等到3.5个时钟周期以后才会输出,这样就不满足设计要求了,所以我想问,如果考虑到这个,这个dff有没有必要加,或者说,回到最初的问题,即使数字输出出现不同步,在设计上是否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