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中出现finding DC approximate solution failed 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4-02-20):
如题,后仿tran时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收敛么?等了半天卡住了。有个同学说他以前也遇到这种问题,等了一个小时左右好了。
求大神指导,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问题,该如何修改电路和调整仿真设置?
不甚感激。 (前仿一切正常)

楼主:
自顶 大神们说说看法呗

网友(2014-08-15):
后仿tran中出现了相同的问题,仿真器没有卡住,而是继续往下仿真。你卡的时间比较久,估计是电脑内存不足。我问过公司大牛,说这个没什么影响。

网友(2015-12-02):
回复 楼主:
好问题,给你点赞

网友:
transient simulation option 里面选择 skip dc

网友A(2018-07-17):
skip dc 有时候会出问题啊

网友(2020-08-05):
用vpwl设一个斜坡的VDD

网友:
真的等了好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电源设置一定的爬坡时长,有助于初始收敛点的计算

网友(2020-09-04):
You can define some innitial conditons manually to help the convergence of the DC operating points!
Floating nodes should be defined first. Then you can pile up your circuit peice by peice till the simulator blows up and can't converge with ease. Define those newly added nodes. Repeat this process till your simulator can smoothly pass thru. the innitial DC calculations.
It should work in most of the cases.
Hope this helps!

网友(2021-05-06):
我这停的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skip dc 有时候会出问题啊

会影响tran仿真的结果吗?

网友(2025-03-24):
这个是你内存空间限制,你选择一个大的空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