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是不是会影响结果

楼主(2014-02-20):
小弟刚用上高速AD,想用chipscope来查看结果,可是插入了ip核之后反而AD转换都不能正常进行了。用的是E2V的AD板子。想问一下是不是因为chipscope的原因。还是说我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肯定的 chipscop 是要占用逻辑资源的 会使原来布局布线好的电路被破坏 你可以用planahead将原来编译好的电路固定 在添加chipscope逻辑试试

网友:
当然会。如果chipscope比较大,对时序的影响会非常明显。另外,有一些和IO相关的逻辑是不可以加chipscope的。

网友:
你还是看看两者接口处的时钟,频率是否过高, 工具有可能不支持的

网友:
"高速AD"?时钟上百兆了吗?
如果到达百兆以上,那么如果不加时钟约束,任何的改动都会带来风险,建议添加时钟约束;
如果没有达到百兆以上,那么看看是否是接口上的信号延时导致的

网友:
约束太麻烦的话,你先把采样点数减少试试

网友(2016-04-10):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上了,感觉捕捉到的数据不对,怎么解决的

网友:
chipscope 如果信号过多,
时序的影响会很明显,
可能需要放宽时钟约束,
但是放宽可能会有其他问题产生。
如果讯号不多,可以尝试使用fpga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