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ata phase 的hwdata 在hready 为低的情况下可以用么

楼主(2014-02-20):
从spec上看,hwrite&hsel为高(address phase)
之后,即使hready为低,hwdata也似乎是有效值

那么就有个疑问,为了提高速度,hwdata在hready为低时是否可以使用?

就如图所示:
hwrite&hsel为高后的一个clock 周期,
此时hready为低,

能否采样hwdata?

多谢

amba spec 2.0

amba spec 2.0

楼主:
事实上是可以的,因为master在放有效hwdata时,插入的等待周期是由slave插的

网友(2014-08-03):
以AHB的定義 master與slave之間是由hready來當作handshake
hwdata是由mastr發出來的. 所以以master的角度來看hwdata都是有效的
假若 slave可以接收此hwdata的話,hready就會拉hi.假若slave在忙的話,hready就會拉low.
若改用slave的角度來看, 當hready為low的時候,hwdata對slave來說是無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