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纯PMOS环形振荡器可以实现么?

楼主(2014-02-20):
众所周知,环形振荡器是由CMOS反相器构成的,但是如果这CMOS反相器变成纯PMOS的结构,还能够用这个纯PMOS的反相器构成环形振荡器么?
要做这样一个环形振荡器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求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求大侠帮忙解决一下吧!!!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

网友:
当然可以。。两种方法:
1)PMOS + Resistor 构成反相器。。然后奇数级串起来。。
2)把Pmos用成电阻形式(gate 接地)+PMOS (相同的idea as #1)

hope helpf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儿么?
我之前有这样做过,但是RO并没有起振。。。
我的电源电压是在-5V~10V之间。。
具体要怎么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