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自举电路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4-02-21):
主运放和辅助运放(提高增益的运放)都采用折叠式全差分运放,那么辅助运放需不需要共模反馈来稳定他的输出共模电平呢,我看有的资料采用到下图这种结构  ,采用VNC来控制辅助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平,这样貌似就不需要共模输出反馈,但是我用这个结构的时候感觉VNC并不能很好的控制共模输入电平,求大神指导,感谢感谢

网友:
vol+和vol-本来就是去控制主op的bias点,基本上没有多大的swing,所以Vnc来做CMFB已经足够用了,只要考虑留足够的裕量,考虑好mismatch就可以了。

这个架构我有用过,仅是input pair下面的vb3管子没有。测试结果很正常,性能还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已解决,但是还是谢谢楼主您的回复,我想问一下楼主有关于一些精度仿真(无杂散动态范围之类)的资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上没有这方面的资料,SNR都是在matlab中做fft分析,当然你也可以在spice或spectre中做。

网友(2017-02-25):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关于这个辅助运放共模输出控制的资料,或者你的解决经验呢?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辅助运放是怎么控制共模输出电平的呢?

网友(2017-06-10):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问下,vnc那个管子流过的电流是尾电流的多少(也可以说是输入对管电流的多少),而且一般ta在饱和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