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逻辑太复杂导致的congestion问题,后端如何解决?

楼主(2014-02-21):
如题,由于算法需要,逻辑很复杂, 综合出的 netlist ,寄存器输出端的 fanout endpoint 都很大,即一个寄存器的输出结果要提供给好几千个寄存器使用,中间的组合逻辑 很多是pin脚很多的std cell,如AO222。
这样,在后端阶段看到该模块出现congestion问题,绕线很困难,对于这样的问题, 除了加blockage增加面积外,还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304535-1-1.html
里面的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
copy the high fan-out  logic to improve timing, at the expense of chip area.

网友:
是走的DCT spg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