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E14.2综合过了,但是MAP太慢,怎么办

楼主(2014-02-21):
我用ISE14.2综合了基于V6的一个项目,MAP太慢了,已经MAP了15个小时,还没有MAP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请问各位大神应该怎么办呀??

网友:
机器什么配置?
V6资源大概用了多少?

网友:
顶,是不是约束不合理啊,一直尝试map路径,我之前约束不当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看规模 这个时间也不是不正常

网友:
可以尝试将设计分割成多个区域,分别综合和MAP,但是区域间的时序可能会差一些,但是时间要短很多

网友:
添加除法ip核会出现这个问题,要改一下设置。

楼主:
多谢大家的建议,目前,已经MAP了一天,工程还没有综合完,这个是不是不太合理。。。。。
我想问一下哪位大神了解Synplify Pro软件,是ISE的第三方综合工具,有没有谁了解这个软件,用这个软件,综合时间和布线时不是不会有很大的改善,多谢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器配置挺高的,是64位的,FPGA资源占的应该有70%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项目的规模是不小,但是已经map了一天了,这个是不是不是很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更换综合软件Synplify Pro,不知道对你对这个软件了解不啊

网友:
还算了解synplify,关键是你现在是map的时候慢,又不是卡在synthesis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ISE有没有第三方的map软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synplify pro综合产生的网表文件,再用ISE map的话,时间方面会不会有改善呢?

网友:
V6使用了70%的资源,如果PC配置只是最顶级的商用PC机而已,很大可能跑不过,这个可以观察下map中的CPU及内存使用率就知道了

这种工程,一般来说,至少得是工作站级别的配置方可跑的流畅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个项目是在工作台上运行的,机器是64位的,CPU利用率才百分之12左右。。。。
之前MAP的时候,一直是卡在phase 6.36,查看程序,貌似是程序的时钟没有接在全局时钟网上,然后,利用MMCM核产生时钟,现在MAP的时候,往下走了,但是现在又卡在phase 12.18上了,不过项目确实是比较大。。。

项目开始时,时钟就是用MMCM核的时钟产生的时钟质量不太好,后来改成了BUFR来产生系统时钟,但是BUFR是局部时钟缓冲器,貌似不能驱动太多的负载,想问一下各位大声,BUFR后接BUFG的话,输出能当全局时钟吗?ORZ.......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用MMCM产生的话,很快就综合完了,只用了3个多小时,但是把时钟改成BUFR+BUFG综合的话,MAP的时候又卡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需要怎么改进呢,各位大神,帮帮我啊

网友(2014-04-10):
很正常啊,map都是10+hours 啊

网友(2015-04-27):
加了除法器后就很慢很慢,,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