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结果不更新问题

楼主(2014-02-21):
最近突然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做仿真的时候,改变仿真的参数,比如AC仿真,改变频率范围等,或者改变电路原理图中的设置,重新仿真时,新的仿真设置或改动并没生效,只是很快速的将之前仿真的旧的结果重新显示一下,跳出来的outputlog文件随着点击netlist and run 按钮的增多越来越长,而不是正常的重新开始显示。从跳出结果的速度来看,根本没有进行重新的仿真计算。现在的唯一解决方法是重新关掉ADE再重新进行仿真,这非常麻烦。最近服务器的主要改动是安装了Synopsys的DC和PT软件,还有IUS和Encounter。不知道是不是这些软件对cadence有影响。论坛里面那位好心人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1# fridom 最后终于寻找到了解决方法,如果有碰到同样问题的可以参考一下!

1. 直接关掉ADE重启,再进行仿真。
2. 启动仿真前,打开simulation菜单,点击stop,再重新开始运行仿真。
3. 启动icfb之后,先在CIW中键入:envSetVal “spectre.envOpts” "controlMode" 'string "batch",然后在开始进行仿真。
4. 在.cdsinit文件中加入:envSetVal “spectre.envOpts” "controlMode" 'string "batch" 这样每次启动icfb之后不需要再重新输出,方法四也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非常有用,感谢!!!

楼主:
不客气,不过确实花了我一些时间,还好最终问题解决了。

网友:
谢谢楼主,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遇到此类问题如何去解?楼主是如何解决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imulation --> stop 就可以了

能帮忙下一篇文章吗?  “基于片上变压器的CMOS全集成功率放大器设计”  浙江大学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公司里面不能下载。

    simulation --> stop 后能看到envSetVal “spectre.envOpts” "controlMode" 'string "batch"这句话吗?

网友(2018-06-29):
还有一种方法

网友:
在ADE中,在simulation——Netlist——recreat,然后再运行仿真即可

网友(2021-07-25):
引用 楼主:
回复 1# fridom 最后终于寻找到了解决方法,如果有碰到同样问题的可以参考一下!

1. 直接关掉ADE重启,再 ...

具体怎么解决,能分享一下吗?前三种不管用,第四种找到了那个文件不会改,不知道哪句话添加到哪里。新人,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