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WLAN的TX代码第一篇:20M信号HT-MF格式的帧头LSTF演示

楼主(2014-02-21):
在11n时,对于20M的WIFI信号,采样的是64点的FFT,其中HT-MF的帧格式如下图所示
而其中LSTF部分,是帧头最前面的一部分,主要用来帧头同步,熟悉协议的朋友应该知道,LSTF是由十个相同的序列组成
其频域的导频是

S-26,26 = sqrt(1/2)

{0,0,1+j,0,0,0,-1-j,0,0,0,1+j,0,0,0,-1-j,0,0,0,-1-j,0,0,0,1+j,0,0,0,

0,0,0,0,-1-j,0,0,0,-1-j,0,0,0,1+j,0,0,0,1+j, 0,0,0,1+j, 0,0,0,1+j,0,0}

我们假定MCS=1只有一个数据流,但采用了STBC=1,这样就是2个天线的发射分集,TX=2,其主代码如下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main function of 802.11n
% author:
% date:     2014 02 19
% call function list:
%%%%%%%%%%%%%%%%%%%%%%%%%%%%%%%%%%%%%%%%%%%%%%%%%%%%%%%%%%%%%%%%%%%%%%%%
clear;clc;close all;
global vecTx;
vecTx.format            = 'HT_MF';
vecTx.non_HT_modulation = 'OFDM';
vecTx.L_length          = 4095;
vecTx.L_dataRate        = 6;            %
vecTx.L_sigValid        = 1;
vecTx.MCS               = 1;
vecTx.CH_bandWidth      = '20MHz';      % '20MHz' or '40MHz'
vecTx.CH_offset         = 'CH_OFF_20';  % 'CH_OFF_20' 'CH_OFF_40' 'CH_OFF_20U'or 'CH_OFF_20L'
vecTx.length            = 65535;
vecTx.smoothing         = 1;
vecTx.sounding          = 0;
vecTx.aggregation       = 0;
vecTx.STBC              = 1;
vecTx.FEC_coding        = 0;        % 0:BCC or 1:LDPC
vecTx.GI_type           = 0;        % 0:long GI or 1:short GI
vecTx.Ness              = 0;        % Num_exten_S
vecTx.Ntx               = 2;
vecTx.expension_MAT     = 'COMPRESSED_SV';
vecTx.expension_MAT_type= 0;            % 1:expension_MAT is present 0:not present

% system configuration
vecTx = ParameterMCS(vecTx);
LSTF    = LSTF_Gen;
figure;plot(real(LSTF)');title('LSTF-real');legend('real-tx1','real-tx2');
figure;plot(imag(LSTF)');title('LSTF-imag');legend('imag-tx1','imag-tx2');

其发射的时域波形如下图所示
频域波形如下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LSTF正如上面所说的,是有10个周期序列组成,且不同天线间的,有一个相对的延迟CSD,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跑一遍程序看看。

网友(2015-03-29):
这个不错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