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C登陆只显示桌面,无图标菜单栏问题请教高人

楼主(2014-02-21):
服务器是centos5.10 x86_64的VNC初步都配置好了,也可以登陆上去,但登陆只显示桌面,而无图标菜单栏
在baidu上查了几天资料,看了蛮多的经验教程,也都没有帮助
网上提到最多的就是两点:
1. 取消第三四行的两个语句的注释#,即
unset SESSION_MANAGER
exec /etc/X11/xinit/xinitrc

2. 注释掉twm,即
#twm
3. 加入gnome的调用,即
gnome-session &
4. 还有的提到,加入xwindow的调用,即
x-window-manager &

但我试了,都不行,所以来问高人,谢谢!!!
客户端是win7 64+realvnc

网友:
把home目录下的.gnome* .gtk什么的都删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最近试试,到时候再来备注情况

楼主:
试着删除了用户目录下的.gnome  .gnome2  .gnome2_private  .X11-unix  .gtkrc-1.2-gnome2后,问题还没有解决……
晕了
上次试了下centos6.4貌似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3-03-04):
楼主解决了没, 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要在电脑上用这个账号登录后才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