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T sigma delta ADC的THD随时钟频率变化

楼主(2014-02-21):
在做一个音频开关电容sigma-delta ADC,测试发现在时钟频率较高时,THD从输入信号幅度为-10dBFS左右就开始恶化,但是并非随频率线性(例如6MHz时THD差,而11MHz时又变好,12MHz时又变差),而且两个比较近的频率之间可能差十几dB;仿真没有复现,怀疑是积分器的GBW或者SR不够,但是单独仿真GBW=11fs,SR=2.5Vref*fs,是不是已经足够了?

请大侠们帮忙分析分析,多谢!

网友:
你这是在扫ADC的输入信号频率还是工作频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xuriver2012,

是工作频率,信号频率是给的固定的1kHz

网友:
根据你现在的描述我判断同积分器没有关系,因为不可能再两个非常靠近的频率会发现特性差很多。我倒是会怀疑时钟发生器部分是否有非理想的设计,造成时序关系有变化。你可参考。

网友(2020-04-16):
this issue is wei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