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hain设计时memory如何处理

楼主(2014-02-21):
在ATPG中,把memory设为black box,输出为X,这样的话,是否会影响scan测试时,对数据的捕获呢,因为scan中的capture这一步是捕获组合逻辑的输出,但我觉得捕获的数据也有可能来自memory输出端,而memory的输出被设置为X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
scan的时候,memory都是在I/O被bypass掉的。scan chain不会经过memory内部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mbist controller部分是不是也需要连接到扫描链中,然后在scan mode时,对该部分执行和逻辑部分同样的扫描测试?而memory周围的控制部分的输出经过一些组合运算(异或)之后,通过mux的选择,连接到MBIST电路的输出(Q),请问是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总之,就是把bist_ctrl 也包括在scan chain里面。

网友C(2014-09-25):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不太清楚你说的“scan的时候,memory都是在I/O被bypass掉的”是什么意思?
我的情况是design中先加mbist,然后做scan.就是把bist control里面的DFF都串到scan chain上。
但是在跑仿真观察waveform的时候,就发现报mismatch.
trace电路发现在capture的时候scan DFF的D端接到ram的输出,同时ram输出为X,X往后传。就会导致了仿真不过。

麻烦您能帮忙解释下怎么办么~~非常感谢!

网友D:
可以在memory周围一圈插入test point,用来提高测试覆盖率,有的lib可会内嵌scanchain, 在插scan的时候读入memory的ctl model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RAM 的输出是X, RAM的输入,也就是前面DFF的输出总不该是X吧,把它拉过来,和输出做个MUX,再给SCAN_DFF的D不就可以了,这个就是bypass RAM.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一个ram的输出可能有几十个,同时一个design里面也有好多的ram
     岂不是要自己加超多的MUX?(我以前就是用这种方法bypass memory的,觉得很麻烦)
     所以想说是否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简单的实现?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对memory一般都是这么处理,输入mux 到输出

网友:
   应该没有吧,为了test 完全,一个都不能漏。EDA公司有tool帮你做,但要花银子。小公司都自己做了。几十个,还好吧。分工做做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想问你说的EDA公司会有tool可以实现,请问是什么tool?
   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了解了。。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2020-11-02):
将memory bbox 后,其输出输入端口还要怎么处理吗?我现在电路里含有sram,我设了bbox 但是在dft_drc 还是显示“unctionality for output pin q[7] is bad or incomplete.” 求高人指点

网友(2024-11-29):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memory周围一圈插入test point,用来提高测试覆盖率,有的lib可会内嵌scanchain, 在插scan的时候读 ...

lib内嵌scanchain读mem自带的ctl需要怎么读取啊,dcshell或者tessent上具体怎么操作,方便解答下嘛,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不太清楚你说的“scan的时候,memory都是在I/O被bypass掉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scan的时候memory不要被读写,防止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