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变容管

楼主(2014-02-21):
我想知道它的VDD时的电容是指什么时候的呀,还有0时刻的电容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呀?希望大神给予解答。

楼主:
我还想知道这样的变容管那一面是G端,谢谢了。

网友:
里面的V代表上下极板之间的电压

楼主:
正负VDD是指什么那?谢谢,还有那个端是G端,是箭头的,还是箭头指向的,谢谢。

网友:
变容MOS说白了就是二极管的两端,正接就是VDD,反接就-VDD,正负极相等就是0偏

楼主:
就是反正的方向不知道是那个。呵呵。谢谢,再帮忙回答一下呗。

网友(2016-12-31):
回复 网友A:

TSMC 130nm工艺 箭头指向的是G,另一端是SD

变容管极性

变容管极性

网友:
上极板(直线)是栅极,下极板(弧线)是源漏。源漏接地,栅极分别接VDD,0,-VDD得到3种不同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