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一个锁相环的工艺角时,在ss情况下Vctrl会出现振荡情况

楼主(2014-02-21):
如题,在ss情况下,Vctrl会出现振荡情况,但是其他情况下仿真结果正常,想咨询一下这个大概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架构简单介绍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结构,其他工艺角都正常,但是ss/ss_res/ss_mim情况下会出现振荡,也就是说环路出现稳定性的问题了?还有不知道AFC这个小环路对整个电路的稳定性有没有影响?求大牛解答。

网友:
AFC也是反馈控制的一部分,当然会有影响。
楼主可以计算在振荡时,控制电路的输出值对应的 Kvco ,然后再验证phase marg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也有影响,但是不太会计算相位裕度(是仿真还是要手算呢),其实在仿真的时候Vctrl处还有一个大电容的,就是为了调节相位裕度,但是电容加很大以后结果还是振荡,不知道是不是我方法有问题?求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件看到了,对于pll是挺方便的,但是这个是FLL,而且环路里有一个小环路AFC,所以估计情况不太一样呢,不能直接应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这个软件仿真phasenoise时,VCO噪声的.phn文件哪里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减幅震荡也是正常的,相位裕度余量足够就行。AFC工作在大信号状态,loop小信号工作应该设计成AFC工作以外。
可否上传vtune和正负vref的瞬态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吧,不是减幅振荡,就是一直以某种固定频率振荡的。AFC大信号工作的话,是不是就不影响整个电路的稳定性了???出现图中这种情况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你这是失锁还是相位裕度不够而振荡??锁定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afc断开,vco输入给一个合理的设置,先确定pll环路是否可以稳定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仿真了一下,断开之后,设置一个合理的vco值,然后竟然就行了,最后Vctrl又趋于稳定了,我可是什么参数都没改啊,只是断开了而已。。。。看样子是AFC出现问题了吗???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出现振荡的时候,AFC明明也是按照我设定的递增递减工作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没锁定吧。。因为要是相位裕度不够的话,应该出现的是衰减振荡,可是仿真出来只是振荡了,没看出是要衰减的意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稳定了之后,是不是表示AFC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考察kvco极性,确定afc工作时环路是否是negetive feedba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么一说,我看了一下仿真结果,发现mimcaps_max/res_max/ss情况下,Vctrl是从Vdd往下降的,也就是说Kvco是负的,这样加上FVC的负极性,整个环路就处于正反馈了。。怪不得会振荡。。。
但是这么一来有个问题,因为不同工艺角下,Vctrl的变化情况是不得而知的。。那我怎么才能确保整个环路的负反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错了,好像不应该从Vctrl的大小趋势来分析。因为当把AFC断开,环路正常工作时,Vctrl也是从大往小变的。。。Kvco和这个没关系。。应该是和选择的调谐曲线的Kvco有关,那我再分析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该如何分析了,看Kvco的极性主要是从什么方面看呢??因为按照我对锁相环的理解,感觉连接方式是对的啊。。苦恼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是FLL   如果没搞定,可以同时给出fvc、vtune、afc控制字输出、vco振荡频率。这样可以帮你分析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FLL。因为周围没人做这个,自己实在是想不出来问题出在哪了。Q3是高位,Q0是低位。Q3Q2Q1Q0=1111时,对应最高频率。因为Vctrl最后出现振荡了,所以输出频率也是一直振荡的。本来想要的目标频率是433MHz的。麻烦你了。感激不尽啊。。。。
950V6(}L_IDOZFIUG)JZ[{7.jpg @SZFK)~GARE@P6_MK@_PQHT.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留个qq号啊?这样问问题比较方便,要是不方便的话,也没关系。。在这上面解答也可以。。。谢谢啦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哈哈,谢谢你的回答啦。。我把仿真时间clk改了一下。。。

网友(2023-01-05):
请问一下,如果仿真FLL的相位裕度呢?
是用pss+pstb?还是通过线性模型每个模块仿真计算出零极点来判断?

网友(2025-06-24):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哈哈,谢谢你的回答啦。。我把仿真时间clk改了一下。。。 ...

您好,麻烦问下这个解决方案是把输入的clk改变一个频率就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