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erl脚本实现HEX文件转coe文件,无法在windows正常运行

楼主(2014-02-21):
用Perl脚本实现HEX文件转coe文件,在Linux下面运行正确,但是在windows下却无法正确
运行,我是在windows安装了ActivePerl_5.16.2.3010812913。
(之前用了两个小工具,hex2bin和bin2coe,然后还需要把生成的coe文件高低字节互换,再
去掉高两位,觉得很麻烦,就直接下了脚本一步到位,coe是用于FPGA测试用的程序文本)
代码如下,初学Perl,请教高手为何在windows下无法正确运行?谢谢!

#####################################################
#!/usr/bin/perl

my $address_old=0;
my @data_list;
my $hex_file = glob '.HEX';
open HEX,'<',"$hex_file";
(my $coe_file = $hex_file) =~ s/.HEX/.coe/;
open COE,'>',"$coe_file";

print COE "MEMORY_INITIALIZATION_RADIX=2;\n";
print COE "MEMORY_INITIALIZATION_VECTOR=\n";

while(<HEX>){

chomp;

if(/\A[0-9A-Z]{2})([0-9A-Z]{4})00([0-9A-Z]*)([0-9A-Z]{2})\Z/){

my @data_temp = split //,"$3";

my $instr_num = hex($1)/2;

my $address_new = hex($2)/2;

for(my $j=address_old;$j<$address_new;$j++){

push (@data_list,"0"x 14);

}

for(my $i=0;$i<$instr_num;$i++){

my $m1 = sprintf "%04b",hex(shift(@data_temp));

my $m0 = sprintf "%04b",hex(shift(@data_temp));

my $n1 = sprintf "%02b",hex(shift(@data_temp));

my $n0 = sprintf "%04b",hex(shift(@data_temp));

my $data = join "",$n1,$n0,$m1,$m0;

push (@data_list,$data);

}

$address_old = $address_new + $instr_num;

}
}

my $data_list = @data_list;
for(my $x=0;$x<$data_list;$x++){

if($x==@data_list-1){

print COE "$data_list[$x]",";\n";

}else{

print COE "$data_list[$x]",",\n";

}
}

close HEX;
close COE;
exit;

楼主:
回复 楼主:

修改了三处语法错误!已经通过!line 5:
my $hex_file = glob "*.HEX";
line 19:
for(my $j=$address_old;$j<$address_new;$j++){
line 37:
print COE "$data_list[$x]",";";

网友(2018-03-12):
你好,能把hex2bin,bin2coe俩工具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