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脚本实现HEX文件转coe文件,无法在windows正常运行

楼主(2014-02-21):
perl脚本实现HEX转coe文件,在linux正常运行,但是在windows运行不正常,(之前用了两个小
工具,hex2bin和bin2coe,由于所用的MCU特殊
,之后还需要翻转字节,然后去掉高两位,觉得
过程繁琐机械,就用了Perl实现,用于FPGA测试)
请教高手指点,为何无法在windows下正常运行?

907 Bytes, 下载次数: 44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回复 楼主:

修改了三处语法错误!已经通过!line 5:
my $hex_file = glob "*.HEX";
line 19:
for(my $j=$address_old;$j<$address_new;$j++){
line 37:
print COE "$data_list[$x]",";";

网友:
在windows下,应该要包含perl解释器吧,否则windows默认是不支持perl的。打包文件中不知道有没有windows下perl解释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安装的

网友:
把出错信息贴上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