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自己做一个最高频率可达200MHz的Altera的FPGA开发板

楼主(2014-02-22):
想自己做一个最高频率可达200MHz的Altera的FPGA开发板,但是之前又没什么经验,问下各位用什么FPGA芯片好啊??关键频率要达到要求,不知道用什么系列的好,我看有用CycloneIII的,查芯片手册又没找到它的最高频率能到多少

网友:
IO频率手册上应该有,内部逻辑的速度要看设计了.

网友:
我用spartan6开发过一个项目,前端接收部分工作在250Mbps,时序分析和实际运行都通过了,但是这是局部的时钟。
给你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