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画版图时出现pcellevalfailed,悬赏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4-02-22):
在cadence ic610下画版图,Virtuoso Editing 环境下点击“Instance ”添加tsmc018rf工艺库的nmos2v管子版图,看到的是红色的框。

然后点击shift+F后红色边框消失,只有白色的文字pcellevalfailed

能够排除是display.drf的原因,因为打开tsmc018rf工艺库的nmos2v的版图能正常显示

网上有说是pcell的原因,需要检查下PDK的libinit.il文件,我直接在CIW中load "/home/csu/tsmc18rf/libInit.il",提示说“*Error* getDirFiles: nonexistent or permission denied - "/home/csu/tsmc18rf/../skill"”

网上也没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请指教!谢谢

网友:
我说下我的猜测供参考:
     从你报错的那句话来看,应该是在做库的初始化的时候,在load .cdsenv文件的时候出了问题,就是没找到那个skill文件夹或者skill文件夹没权限,tsmc这个文件夹一般跟你的018rf库并列,请楼主检查这个文件夹的存在和权限;
     另外库里面可以没有tf文件,类似tech**.cds名称的是他的二进制文件,如果你要dump 文本的tf出来就是从这里面来的。

网友:
你调用时改了默认参数没有?如果改了显示不正常就是pcell没做好,display.drf应该与你的问题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并没有改参数。后来换了一个csmc05ms的工艺库,然后用layout XL正常了。有一件事一直很纳闷,一般在PDK安装的文件夹下都有一个tech的文件夹,底下有两个重要的文件display.drf和tech.tf(csmc05下就有,一般这两个文件都需要拷贝到/home/yourname目录下的),但在tsmc018rf文件夹下没有tech文件夹,也就找不到tech.tf的文件,而display.drf直接在PDK安装的文件夹下。我现在怀疑是tsmc018rf缺少tech.tf的文件缘故。
目前tsmc018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网友:
你TSMC PDK是否安装正常。
好像PDK不是直接解压拷贝就可以的,得用perl程序安装。
相应的目录下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毫无疑问那就是pcell有问题了,不是每个工艺厂都是你说的都有一个tech文件夹的,各个工艺厂有各自的做法。你检查一下你的PDK安装的对不对,工艺厂会提供安装说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装是用perl安装的,选择了1P6M以及安装路径之类的,并且spectre能正常仿真。当然我到时再尝试重新安装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后spectre能正常仿真,到时可以重新安装PDK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spectre是做仿真的,跟layout没关系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没有skill文件夹,按照你的提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Error* getDirFiles: nonexistent or permission denied - "/home/csu/tsmc18rf/../skill"
解决办法:PDK安装后在/home/csu下有两个与tsmc有关的文件夹:tsmc018(安装PDK时自己新建的文件夹)和tsmc18rf(安装PDK时自动生成的文件夹)。在tsmc018文件夹底下也有一个tsmc18rf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和前面的tsmc18rf是一样的。注意到tsmc018文件夹底下还有一个skill个文件夹,这个文件夹声明的就是该工艺库中的PCELL。
然后,查看库说明cds.lib可知:tsmc18rf路径是./tsmc18rf(也就是/home/csu/tsmc18rf),而在/home/csu下并没有一个skill的文件夹,这正是问题原因所在。解决办法就是把/home/csu/tsmc018文件夹底下的skill个文件夹拷贝到/home/csu下,使skill文件夹和工艺库tsmc18rf并列就正常了。因此,我建议在安装PDK时一定要很注意文件存储的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者确实没太大关系,PDK安装完能spectre仿真,并不说明版图就正常了。我的问题正是出在PDK安装时路径选择上。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2014-04-13):
这几天一直发愁TSMC18的库怎么弄PCELL原来是还有一个skill文件夹没放进来,把skill放进来,原来的好多问题都解决了,非常感谢啊

网友(2014-06-26):
这个帖子是我见到的为数不多的 能提出详细问题 同时有热心人详细回答 楼主再详细阐述解决问题的途径 的好帖子 赞一个

网友(2014-12-10):
安装的时候直接使用perl进行即可,自己解压的不行,

网友(2015-06-27):
想问楼主问题有没有解决

网友(2016-01-14):
很好的帖子,看了受益良多。

网友:
最兴奋的莫过于看完一个帖子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6-03-02):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先赞一个。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2016-07-16):
一样的问题,困扰了好久,终于找到解决方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是这样。

网友D(2017-05-31):
回复 楼主:

    我现在的情况是,MOS管的版图可以显示,但是在MOS管版图上还有pcellevalfailed, 感觉这就像一个LABEL直接打在MOS管版图上面。但当我shift x进去后MOS管版图中却没有pcellevalfailed框。但调用晶体管就没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2017-09-11):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将skill文件夹复制到启动目录下解决了上诉问题,但是又出现新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ERROR (ADE-5066): Tool 'hspiceS'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ERROR (ADE-5067): Unable to initialize tool 'hspiceS'; either tool class is not
        defined or tool is not registered.
*Error* The default SKILL generic function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the function "asiEnvGetVar". Ensure that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ith the correct argument(s) (tool partition name).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

网友(2018-05-18):
楼主加个联系方式私聊么,本人系学生,在学习版图设计

网友E(2018-09-03):
非常感谢,参考了一下,我的是65nm的,是一个权限问题,skill文件是有的,但是下面有个文件没有权限。改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2019-06-16):
我的本来就是并列的但是还是出现您所说的问题了

网友(2020-07-16):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2020-08-27):
帖子很实用,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也可能是版本不同的问题,之前用的64位报错,换成32位打开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2020-11-27):
按照楼主的方法解决了问题,感谢!我觉得可以通过调第二级里面文件(和skill并列的),不需要复制

网友(2022-01-12):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参考了一下,我的是65nm的,是一个权限问题,skill文件是有的,但是下面有个文件没有权限。改了 ...

能详细了解一下怎么解决的吗?我用的也是TSMC 65nm的

网友(2022-03-17):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参考了一下,我的是65nm的,是一个权限问题,skill文件是有的,但是下面有个文件没有权限。改了 ...

我也是打算用n65,但是版图就会出现pcellevalfailed,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23-03-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在绘制版图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类似错误,请问是pdk安装错误了吗

网友:
您好,没看懂,怎么解决的,能否提供下详细一点的方法,谢谢

网友(2023-08-06):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参考了一下,我的是65nm的,是一个权限问题,skill文件是有的,但是下面有个文件没有权限。改了 ...

感谢感谢,我也是权限问题

网友:
请问大佬如何解决的,我这有skill文件夹,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3-11-24):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也是,这个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G(2024-04-27):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在绘制版图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类似错误,请问是pdk安装错误了吗

你好,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我在做版图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教一下如何解决的

网友H(2024-09-03):
引用 网友G:
你好,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我在做版图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教一下如何解决的

您好,我跟您一样的情况,不知道如何解决,仿真的spectre完全没问题,利用电路图generate到版图中,pmos跟nmos均会出现pcelevalfailed,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您好,我跟您一样的情况,不知道如何解决,仿真的spectre完全没问题,利用电路图generate到版图中,pmos ...

要换工艺库,多试几个pdk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换工艺库,多试几个pdk

好的谢谢,目前来说使用tsmc180可以完成基本的绘制功能,不会出现晶体管连接显示不出来的情况,谢谢你的建议,等版图画完了如果DRC、LVS再跑不了可能就打算用SMIC130RF了,这是最后的选择了

网友(2024-10-27):
权限问题的话,直接在工艺库下面打开终端输入"sudo chmod -R 777 ./"把所有文件的所有权限对用户开放就行,我在我自己电脑上搞定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