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ci怎么打开呀

楼主(2014-02-23):
新手菜鸟一个刚从师兄那借来medici的linux版本,但是打开虚拟机后,发现完全不会呀~~
那个什么打开终端terminal的时候为啥我输入文件位置无效呢~~~
还有就是,后面所有的操作都一定要通过编程实现么?
好难呀~~求高手知道

网友:
medici script_filename

medici是最简单的TCA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实在是菜鸟一个,发现里面的物理过程好复杂呀而且实在是跟传统的windows软件差别好大
必须通过类似超级终端的那个teiminal来输入命令打开
以前都没有学过此类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速度高效的教程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你好像从来没用过linux。最快的方法就是按你自己的课题在手册里找个最相近的例子一步一步跑下来

网友(2014-05-12):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用过medici的电路仿真功能吗?有个电路仿真的问题想请教。怎么将自带例子medex17HEMT管子)做成一个模型,然后将其用于电路仿真中?我尝试过SAVE MESH OUT.FILE=HEMT W.MODELS   HEMT1 1=1 2=3 0=2 0=4 FILE=HEMT

结果报错 HEMT unknown circuit parameter 我将该模型换成例子中的NMOS模型就可以,您知道上述语句哪有问题吗?

网友:
同进步,刚上手哈!

网友(2015-08-06):
回复 楼主:

    问下你medici会使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