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Xilinx的RAM数据导出到电脑,再导入到ROM中方法!

楼主(2014-02-23):
如标题所示,我现在需要先用测试程序读写Flash 把坏块找出来记录在RAM里面,然后读出ram的数据,保存为coe文件,再导入到ROM里面。在这个步骤中,有几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1、RAM里面的数据如何导出到PC?
2、导出来的数据又如何写入ROM里面呢?就是那个coe文件如何得到?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方案,求有经验的朋友给予解答啊!在线等哦,有点急!

网友:
Xilinx内部RAM数据可以通过控制SelectMAp口控制回读,
导出的数据可以通过生产ROM IP核,通过配置文件下载到FPGA中就可以了。
其实我建议你在FPGA内部做个串口,直接将你记录的信息通过程序控制从串口输出到PC机上,
再生产ROM核,下载到FPGA中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SelectMAp是可以直接将RAM中的数据导出为.coe文件吗?那这样要方便一些啊。用串口的话还麻烦一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从SelectMAP口读数据前提是你要有东西去控制FPGA的配置,
读出的数据是FPGA配置区的bit文件,你再找这个RAM处于FPGA的哪个区域,
再到读出的bit文件中找对应的区域的数据,这么做难度更大。

写个串口模块应该不是很难的事,只是加个模块而已,而且读出的数据是你自己可控的。

另外好像可以用JTAG读FPGA配置区域的信息,但是还是要在读出的数据里找对应的RAM,
具体操作方式你可以看看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这样做的确是麻烦。还是写个串口比较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