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IE的AC耦合电容为什么要放在Tx端

楼主(2014-02-23):
PCIE的AC耦合电容为什么要放在Tx端???

网友:
为了统一标准fang de di fang,其实你放哪都一样

网友:
请看一个PCIe协议规范就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
隔直用的

网友:
这是协议规定的,其实通过仿真发现实际结果差别不大。

网友(2014-03-28):
media expects '0' DC in the signals. So, the caps are close to the Tx.
'0' DC requirement is to avoid DC wander.

网友(2014-06-29):
没什么特殊要求,很多是约定的

网友:
这个是必须要放置的,有隔直和平衡电平的作用

网友:
记得是协议要求,检测阻抗还是什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