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频率变化脉冲设置

楼主(2014-02-23):
请问大家在Hspice 中怎样设置使脉冲的频率在仿真的时候发生变化。

我现在要设置一个脉冲在开始3ms内频率是100KHZ,在后2ms内频率变成90KHZ.

请问大家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求高手解答!

网友:
1.  switch 切換可以 3ms 100k , 之後變 90K
2.  做個 osc , 使用 r ..當3ms 後把 r變大, clock 由 100k -> 90k
      缺點是你使用電路會受 corner , temp 變化有變

我到想問有沒有 可直接產生 jitter clock source ..如  veriloga 可做到嗎?
一般電路可以 做 osc , 變化 vref 產生jitter . 不過這還須電路有沒有
全都 ideal 方式去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