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知道多路器的延迟和与门的延迟哪个比较大

楼主(2014-02-23):
比如我用xilinx的开发板在仿真前能在ISE上查它的延迟吗?

网友:
MUX2由三个NAND2和一个INV构成,最长路径为两级NAND2。看你和什么Gate比,如果是NAND的话就是MUX的1/2延时,如果是AND的话就跟MUX差不多。

不过以上是ASIC的,FPGA里只有LUT,没有什么MUX/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