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的增益和线性度

楼主(2014-02-23):
CMOS PA功率级的增益和线性度都依赖于偏置,大侠们能否简单的改善一下两者呢?譬如输出1dB可以了,但是增益还差个几dB。

网友:
1. 每级的增益除了和偏置有关,还和匹配网络有关,片上是电压接口or功率接口? 2.如果前级线性够的话,适当增加前级的增益,对功耗的代价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总的1dB不太够。 如果功率级的增益很小的话,那PAE会比较差呀。。功率级一般设计多少的增益呢?

网友:
功率级大概10dB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要谢谢你的回答,还有个问题,如果工作频段内k值略小于1,频段外比较大,那一般怎样做使其保持稳定呢?

网友:
k<1不一定不稳定啊。k不好的原因比较多,最好检查下电路中是否存在寄生的反馈、是否有负阻电路存在,以及匹配网络的选择、testbench的搭建是否合理等因素都可能导致k不好。如果是你提到的情况,我的感觉也许降低PA增益会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网友(2018-12-31):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新人前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