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PDDR为啥不能用于服务器和PC?

楼主(2014-02-24):
终端设备上使用的LPDDR,其支持的速率并不低于DDR,而且面积和功耗方面有巨大优势,协议中也没看到其性能方面有什么差距,不知道为啥去不能用在服务器和PC呢?
猜想肯定有限制,但苦于找不到证据,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
性能不够
尤其是服务器上,差不多都是128GB的RDIMM

网友:
速度不够吧, 而且ecc 够不够?

网友(2014-09-16):
LPDDR2的pin脚少于DDR3,导致更为紧缺的管脚复用关系和更高要求的时序约束,在移动设备中,可以通过物理上紧密布局来满足这样的高要求,但桌面级pc不可能使用这样小的soc。另一方面LPDDR2的成本是DDR3的5倍左右,在同样性能下优势显而易见。

网友:
原來是cost的原因壓,感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