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erkeley IO Pad中一部分电路之功能

楼主(2014-02-24):
如下图所示,对电路进行分析后发现,红色圆圈内的电路似乎没有什么功能。其中M3应该是用在ESD里面的电阻,但M4、M5和M6的组合就让人纳闷了,求指导。

楼主:
补图

补图

楼主:
顶顶,不要掉出第一页了。

网友:
高电压tolerant .比如 VDDIO=3.3 则输入5V都可以

网友: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