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后,布局不合理

楼主(2014-02-24):
用ICC做完CTS后,如果单独只做时钟树综合,-only_cts布局没出现很大的不同如果做了优化 -psyn_only 会出现大量cell聚集在一起,基本是底层内核的module,还有很多cell紧密相连的,而其他地方又空出来许多
请问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
你是用 hierarchical 的方法来做? 增大 sub module 的 size ?

网友:
可以使用placement blockage或partial来限制cell的过度集中

网友:
why you believe it's a proble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过密集布线布不过去,而其他地方又太空,fp不合理吧不过也有布线可以通过的,也能继续做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psyn本来就会优化placement的吧,这种情况很正常的,你报下congestion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继续做下去喽~

楼主:
回复 网友C:

顶层只有硬核IP 因为我这个是SOC
关于底层的内核部分(core以及debug)是不是应该group起来
还有就是上层的IP控制器,在floorplan里控制器的cell布局我觉得也不合理,都离IP的pin很远了
但是不知道应该用多大的blockage

网友:
可以加congetion option 把level设成high,试试,这个可以在place 就把CTS之后绕线有问题的区域利用率降低。。

网友:
You don't need to solve it If you don't meet the wire conges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