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中的dbGet命令

楼主(2014-02-24):
Hi,all,

最近学习EDI,不明白其中的dbGet命令代表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查这个命令的含义~~~

有好多命令的形式如下:

[dbLayerWireId [ dbGet $objPtr.via.topLayer]],这种类似的命令是什么意思啊,其中的“.”代表什么含义啊?

谢谢~~~

网友:
就是去方便人们去寻找DB中attribute和value ,有相应dbset 等可以更改查看 还是看guide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该贴已解决,在edi中man一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面没找到,我在edi里面man,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