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真正的大神,请教关于PLL的问题 万分感谢!!!

楼主(2014-02-24):
最近用一个芯片叫ep1c6t144c8,大家就别说这个片子老不老啦 ~~

        是这样的,我想利用PLL把50MHZ的频率变成28.7MHZ,我测试发现在quartus的报表里面说PLL已经使用,于是我就在quartus里的管脚绑定中设定一个PLL的输出管脚,也就是:“时钟输入到PLL”--》“PLL分倍频”--》“输出想要的频率(28.7MHZ)”。但是我用逻辑分析仪测的时候发现,PLL并没有任何的输出。

        这个PLL输出管脚肯定没有问题,因为我自己写了一个二分频而且测试了,是有波形而且正确的,而且片子也没有问题,是好的。请问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求大神的降临啊

网友:
支持小数分频可否?

网友:
回复 楼主:

   PLL输入时钟频率是否跟设置值一致? 如果差太多,PLL锁不定就没有时钟输出。

网友:
帮忙顶一个

网友:
检查下PLL的复位,是否被解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支持的。因为我在另外的板子试过的,也测试过的。现在我怀疑是这个芯片和其他的芯片的用的方式不同。但是具体的不知道呢!您还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这个确定是一致的。。但是我也单独引出locked,发现它的逻辑为0,也就是没有锁定。。但是不清楚为什么。。请问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看是否被解除了?如果解除了我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