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有没有真正的大神,关于PLL

楼主(2014-02-24):
最近用一个芯片叫ep1c6t144c8,大家就别说这个片子老不老啦 ~~

        是这样的,我想利用PLL把50MHZ的频率变成28.7MHZ,我测试发现在quartus的报表里面说PLL已经使用,于是我就在quartus里的管脚绑定中设定一个PLL的输出管脚,也就是:“时钟输入到PLL”--》“PLL分倍频”--》“输出想要的频率(28.7MHZ)”。但是我用逻辑分析仪测的时候发现,PLL并没有任何的输出。

        这个PLL输出管脚肯定没有问题,因为我自己写了一个二分频而且测试了,是有波形而且正确的,而且片子也没有问题,是好的。请问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着急啊,有人帮帮忙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Xilinx里面好像是PLL不能直接管脚输出,你查下手册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芯片是Altera的。。。还有什么办法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知道是Altera的,只是建议你去查查手册,看PLL能否直接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手册,但是上面没有详细的说明哦·····这怎么办?

网友:
你说的逻辑分析仪是指内嵌的signaltap还是外接的逻辑分析仪?
如果是前者,那么你用时钟采样时钟本身显然是采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外部的!

网友:
贴pll例化部分及输出到管脚部分的代码,让大家看一眼就知道了

网友:
你只是把PLL 输出的时钟接到外部管脚了吗?有没有看它的锁定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就直接随便接 了一个IO口 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测试。

LOCKED的情况我也看了,未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