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4013上电复位问题

楼主(2014-02-24):
CD4013

CD4013

如图,因为4013上电状态不确定,需要上电复位,但是我的延时复位又占用了。导致上电无法复位。这样子的话很麻烦。不同厂家的4013初始电平可能不一样,以后生产使用就麻烦了。
大家有什么办法不

网友:
是不是应该在时钟和数据输入端想想办法?上电时产生一个CLK沿,此时D断是0,分别在D,CLK采用电阻电容组合一个上电电路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