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4位,win7 中 IC5141 不能够调用元件,求具体解决方法

楼主(2014-02-24):
在64位的win7系统中从虚拟机中使用IC5141的时候,ICFB 启动变得很慢,很慢,虽然在过大约5分钟的时间后,能够启动好,
但是当调用"library manager...时候,不能够成功调用,ICFB 给出如下提示信息 _XBAKF@L[DUOWT8L%(A[8XO.jpg
同时,在新建的cellview 中,也不能调用元件库里面的元件,此时,ICFB给出的提示信息如下:

也不能够调研ADE,出错信息如下

这个软件在之前的xp系统和32位的win7系统中都可以顺利运行
不知道是不是和64位的系统不兼容啊
求高人指点,求具体解决方法,多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i think network card isn't installed in your computer

网友:
试试:在/etc/hosts中添加127.0.0.1 local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