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三阶滤波器 纹波1mV

楼主(2014-02-24):
如题,PLL采用的是三阶的LPF ,LPF的结构为 VJ2@9_B5EJ)O5I(}7W8QT.jpg ,输出结果纹波很严重,约为1mV,请问具体的产生原因,相位裕度为70 deg左右,请各路大神赐教。如:零极点问题,环路带宽的问题等等。。。。。

楼主:
补充一下,此时PLL的各个模块是用VerilogA建模的

网友:
注意UP/DOWN 電流的不匹配效應

以及charge sharing 和 feed-through

网友:
verilog A 建模,意思是前面的PFD+CP等电路都是理想的 。 1mv确实很大

网友:
此时有phase error吗?这个纹波来自哪里应该仿的出来

网友:
我猜电阻太大

网友:
检查一下up和dn curre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觉得是第三阶的过大造成的么?还是第一阶上的零点电阻

网友:
R3太大了!

网友:
三阶一般没有必要!可以从仿真看出,改进其他结构更有效果
二阶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我用二阶LPF的时候,开环相位裕度仿真结果显示 对应的0dB频率处的相位裕度,并非是最大值的情况,也就是说相位裕度的最大值对应的频率点要略小于0dB处的频率点,出现这样的原因是什么,怎么修正??求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采用二阶的LPF
在用Cadence仿真相位裕度时,0dB频率点所对应的相位裕度不是最大值,最大相位裕度对应的频率点要稍微小于0dB点对应的频率点,出现这样的原因是为什么?怎么修正

网友:
回复 网友D:

R1和R3 还有Ipump对文波都有影响!

网友:
如果Ipump取值比较大,比如远大于10uA,甚至达到50uA以上,那么R1,R3就得小心选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来试试

网友:
你能否先说一下整体结构?你用dsm做fd了?干嘛要用三阶LPF?只要ref够纯净~是没有必要用3rd LPF的~而且你没有开环根图~纹波频点也不知道~问题根本没法确定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本想是让第三阶极点处于高频处,从而抑制一些VCO的相位噪声,关于dsm和fd,大神指的是什么?小弟菜鸟。。。。。

网友(2014-12-18):
delta-sigma modulator
frequency divid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电阻大,纹波就大?通常电阻值士多少?

网友:
电阻大,纹波大

网友:
很好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