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erate clock 与Source clock 之间的skew 影响时序

楼主(2014-02-24):
Dear all:

    generate clock domain 反馈给source clock domain的路径, 由于时序相对source clock会有延时,即SKEW,导致该path的数据相应延迟,由此source clock采样时,出现setup违例。如果在相应source clock reg的ck前插入clkbuf,就等于挤压hold-time时序空间,并且会导致该reg Q端口时序紧张
    请问,这种情况下,如何设置相关约束,整体上解决这等问题?

Thanks for your consideration!

网友:
generate clock domain应该使用与source clock domain同步的时序。导致这个原因有可能是你时钟分频后经过了组合逻辑电路,这时你可以在经过组合逻辑电路后用source clock采样一拍;如果直接分频输出给相应的模块,工具会自动balance两个时钟域间的延迟的。

楼主:
不能分级,只能采用局部balance的方式实现,换句话说,不能改CODE,只有细化约束!
有何良策?

网友(2014-05-28):
请问lz这个问题解决了不

网友:
generate clock domain 反馈给source clock domain的路径就是慢到快的路徑,應該是要 false_path 不去 check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