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动态比较器失调电压的蒙特卡洛仿真怎么做啊?

楼主(2014-02-24):
看到一些paper上面经常提到动态比较器失调电压的蒙特卡洛仿真,但是不知道这个怎么仿出来的。

网友:
输入一个ramp信号,观测输出,根据翻转时间,可以推测出input offs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搭什么环路,加其他东西吗?

网友:
我仿真时只是用verilog-A写了如下两个block:
1.ramp wave generator 随着比较器的clock输出阶梯电压(电压范围要稍微大于offset)
2.output data writer 用于记录输出信号和识别翻转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看到一篇guide也是这么说的,我再去看看,谢谢你了。说到verilogA,我也正想编一个理想的动态锁存比较器,代码如下,希望比较器功能:时钟为高时进行复位,输出(差分)都被拉高,时钟为低时,比较器只进行一次比较。不过还没改成,能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吗?

`include "discipline.h"
`include "constants.h"

// model comp - Comparator
//  enable signal is active: High
//
module COMP1_ideal_me (vin_p, vin_n, clk, vout_p, vout_n) ;
input vin_p, vin_n, clk;
output vout_p, vout_n;
electrical vin_p, vin_n, clk, vout_p, vout_n;

parameter real    td = 1p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hys = 1u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p_off = 0u;
parameter real n_off = 0u;
parameter real trise = 20.0p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fall = 20.0p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one = 3.3;
parameter real  zero = 0.0;
parameter real   vth = 1.5;
parameter real slack = 10.0p from (0:inf); //slack不懂
//parameter integer  init = 1; //不懂作用
//parameter integer  traceflag = 1; //不懂作用

//   // real vin, halfhys, outstate;

real vin, outstate1,outstate2;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ac","dc","tran","xf"))  begin
        vin =V(vin_p) + p_off - V(vin_n) + n_off;
        outstate1 =  (abs(vin) > 0.0) ?  zero : one ;

outstate2 =  (abs(vin) > 0.0) ?  one : zero ;

        //if (traceflag)  begin
           //$strobe("%M at Init. vout: %g  hys/2:%g", V(vout),  halfhys);
        end
      end

      //vin =V(vin_p) + p_off - V(vin_n) + n_off; //不屏蔽时报错

      @(cross(vin, +1, slack ))  begin      //报错
           if (V(enable) > vth)   begin
              outstate1 = one;
              outstate2 = zero;

//if(traceflag)
                 //$strobe("%M at %g sec. output going high vin(p-n): %g  hys/2:%g",
                           //$abstime, vin, halfhys); //这些话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所以屏蔽了

           end
      end

      @(cross(vin, -1, slack))  begin
           if (V(enable) > vth)   begin
              outstate1 = zero;
              outstate2 = one;

//if(traceflag)
                 //$strobe("%M at %g sec. output going low vin(p-n): %g  hys/2:%g",
                          // $abstime, vin, halfhys);
           end
      end

    V(vout_p) <+  transition (outstate1, td, trise, tfall );
    V(vout_n) <+  transition (outstate2, td, trise, tfall );
    end
endmodule

网友(2014-04-08):
哥们   这个是我看了你的问题后发的 正好我最近一直研究动态比较器 你看看吧 希望有帮助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41803&extra=

网友(2014-07-18):
非常感谢,学习哈

网友(2015-09-29):
请问楼主想出来问什么这些地方不对了么?求解释

网友(2015-10-29):
输入一个ramp信号,观测输出,根据翻转时间,可以推测出input offset

网友(2016-12-12):
正在学习ramp generator的设计仿真,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资料推荐??
非常感谢

网友(2017-03-11):
@loveyahoo,可以共享一下你的代码吗?谢谢

网友(2017-07-15):
请问一般的比较器怎么进行仿真啊?比较器是没有clock的,连续域比较器 请问一下如何仿真出系统失调和随机失调,有mc的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在比较器正端输入ramp信号,在负端输入DC值,然后看比较器输出翻转时候对应的正端输入值与负端DC值之间的差值就是input offset吗?

网友(2019-06-10):
谢谢大哥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