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MOS工艺中设计光电二极管器件

楼主(2014-02-24):
本人设计的一款前端芯片,目前使用的是外接的光电二极管器件。想请教下,如何在CMOS工艺里面,如何使用N_well/p_sub,设计一个PN结,来实现——将光电二极管也集成在芯片内?如何设计这样的集成光电二极管,我目前大致明白了原理,我看了很多相关论文,知道这个是可行的。我主要不明白的是:如何在工艺上实现?如果我使用的1P6M工艺,不知道怎样设计这个光电二极管的物理层?N_well上面是不是会覆盖很厚的氧化层?这样会不会造成输入光照射不进PN结?

有谁对工艺很熟的吗?知道这里面设计的工艺问题吗?

有谁做过类似这样的集成芯片吗?

楼主:
等人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是什么应用?探测红外,紫外,还是可见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目前正在尝试做这样的CMOS OEIC,可见光到近红外光都可以,光源的波长并没有关系。我只是不清楚怎样在设计版图,需要特定的掩模版吗?

网友:
求助求助lz,我现在做个类似光控开关的东西,也需要将光敏器件集成在芯片上,我想问下lz看的论文大致有什么啊,我在cnki上找半天找不到,所有光控都是外接的。。。求提供几个题目或者是关键字啥的,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是研究机构,我看的一般是英文,IEEE上检索的,检索的关键词:cmos photodiode/photodetector.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网友:
may be you need to see cmos sensor's ,like  T3,T4

网友(2016-05-25):
不知楼主是否解决CMOS工艺光电二极管的版图问题?

网友(2016-06-25):
楼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网友:
红外和紫外都是电路和sensor分开的
可见光的应该是特殊的工艺吧,电路上要做遮盖,要不光照影响电路工作啊

网友:
    需要把钝化层腐蚀一部分,且光电二极管上最好不要画金属

网友(2017-11-30):
请问有高手能设计光电二极管阵列吗?重金寻找

网友(2018-08-30):
楼主是否知道光电二极管的光电流的具体公式呢,跟哪些参数相关呢

网友:
可见光到近红外光都可以

网友:
只是產生 微微的藍光 ~

网友C:
用tsmc CIS工艺,还会有photodiode的模型

网友(2019-04-17):
想问问楼主 最后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相关研究 想问问楼主找到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2023-01-12):
引用 网友C:
用tsmc CIS工艺,还会有photodiode的模型

请问您有具体推荐的pdk吗?

网友(2024-02-21):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