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经半个月了,特权同学的SDRAM控制器实验还是没有调通。。求助顶级的大神们。。。

楼主(2014-02-24):
问题和很久远以前的这位仁兄遇到的一模一样:
我的疑问是:1.特权同学的SDRAM时序部分代码有问题没有?

                 2.我用的SDRAM是128M的,我只把程序中sys_addr改为了23位,sdram_cmd对应部分出现过sys_addr的我都改了,上边网址帖子中的    output sdram_udqm;
// SDRAM高字节屏蔽
               output sdram_ldqm;          两个引脚我也接地了还是不行。。

附上特权的源码: sdram_mdl.rar (2.18 MB, 下载次数: 234 )

              半个月了…… 肯定顶级的大神帮帮忙看看了,如果大神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一定将这个问题好好的剖析透彻以造福后人。。

网友:
挂个美光模型,把debug打开,看看有没报Warning,再看看读写操作对不对。。。这样调试很快的呀

网友:
都特权了 还干这种苦力 没事找抽吧

网友:
http://bbs.21ic.com/icview-682002-1-1.html
我自己写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大神,一定要好好研读你的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嘿,不是什么大神,看完以后要是发现问题还要及时告诉我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的这个demo里配置数据时的过程是这样,发送映射地址(同时使能信号置有效)→向寄存器写数据→发送映射地址(同时使能信号置无效),配置其他数据的步骤都是重复这三个操作,今天发现第二个步骤中的数据如果和前一个步骤中的映射地址相同,那么第一个步骤中写入的数据会被第二个步骤修改,但是我的tb中恰巧没有仿出这种状况,这个是会出错的!!!
等我修改以后会更新附件!!你可以先大概看看思路,用串口配置实在是很麻烦,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及时交流哈

网友(2014-12-23):
回复 楼主:
sdram越看越不懂,无解

网友:
特权 一般不差钱。 没有什么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

网友(2015-02-08):
你遇到神麼問題呢?  可以描訴一下嗎?

网友(2016-04-12):
才开始学习fpga,在看sdram ip核,头大

网友:
你可現在RTL simulation的時候把SDRAM simulation module 掛上...
再看看之間的行為是否能讓SDRAM正常的work
一般的model都會有debug 訊息
所以在simulation階段...應該都可找到問題

根據我之前的經驗...每間SDRAM在initial的 地方可能會有些不同
所以你可以先找出你現在用的SDRAM  spec
再把你simulation waveform給比對一下...
應該立馬會找到問題
或是你也可以把waveform跟spec  放上來...
讓大家幫你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走一遍,下个仿真模型,我最近在弄华邦的sdram那是一个痛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