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中Monte Carlo和Parametric analysis的结果曲线完全重合问题

楼主(2014-02-24):
各位前辈,小弟新手。目前在做一个简单滤波器的蒙特卡洛仿真,在ac仿真的基础上,设置好model libraries之后,mc仿真可以运行,但是得到的输出电压图却是一条曲线(多条曲线完全重合),而不是一簇曲线。请求大神指点迷津。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在monte carlo设置的界面,有一个叫 save for family plot什么的选项,这个要选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选上了。还是完全重合。还可能是其他问题不。我用的tsmc18的工艺,仿真可以运行那么model libraries、section那些就没有错吧应该。还可能是什么问题呢?麻烦大神教我~~

网友:
model是用xx_mc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不可以的。没有xx_mc这个se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又试了一下,应该是变量有问题。比如选择temp为变量吧。我是5141版本,以前在mc窗口选择sweep parameter之后,温度就是27.所以只有唯一一个曲线吧。如果填上27 28就会有两条曲线了。但是如果仿真-20到40°,要填60个数么?这样设置有问题吧。麻烦大神再考虑下回复我一下。谢谢!

网友(2015-06-02):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仿真其实已经做完了,有results browser是可以看到100个仿真的结果
但是例如像某个参数的分布情况,每个值对应的柱状图就看不到了,

怀疑是不是我们的tools这个version 有bug啊

网友: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仔细看了下,曲线可以同results brower来找到,可以显示出一族曲线,但是柱状图分布图就还是找不到,显示的只有一根,估计和你的情况一样。
我怀疑是tools的一个bug,论坛里也好像没有人解答

网友(2018-07-08):
temp can be r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