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Virtex-4 SelectMAP 接口在低温-5~10℃出现回读错误

楼主(2014-02-24):
你好,我在学习xilinx FPGA SelectMAP接口配置回读,在常温及高温下回读FPGA内部的配置数据流,功能正常。在低温-5℃下,就会出现回读数据与原始下载bit流的数据对比错误。          数据表示随机帧的固定配置字的最高位发生错误。出错帧的重复率比较大。
          时序余量足够,怀疑FPGA在SelectMAP接口在低温下有问题。
请问哪位大侠,研究过,一起讨论。

网友(2014-09-09):
请问,你的关于SelectMAP回读验证实现了吗?我目前也在做这块,有点无从下手,因为是自学。。。可以讨教吗

网友:
是不是HOLD时间不满足?在低温下,SETUP slack时间会朝+方向,反而hold slack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