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rule中如何定义区别两个地?

楼主(2014-02-25):
如图 pguardring接vss,而左侧的反相器在pguardring外,做lvs时其地被识别成另外一个信号 。应该是被识为环里环外是两个地了,请问rule中什么定义导致这个结果?

网友:
你要问的具体是什么问题?是想说应该只有一个地,还是说应该有两个不同的地?
另外看你这版图就觉得有问题,你看看你的反相器是怎么接电位的,你的DRC也没过吧?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Guardring内外是同一个地
DRC是OK的 反相器接法没有问题
如果将闭合的地环打开个缺口lvs是OK的 ,如果地环闭合,反相器的地被识别成别外一个net

网友:
通常用 psub2 layer  (T晶元代工) 區別 nmos 的 body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环外边的反相器的p、n的位置要对调一下啊

网友B: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是关于我用的工艺中有个叫基板分离层(SEPGND)的层次覆盖的关系,sepgend层是要将nmos和其对应的sub覆盖在一起的,否则就会出现有两个net的情况。
不过你那个是不是这个问题,就不清楚了~~仅供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你的发帖时间、注册时间都很恐怖啊。

       我想这个是command file语句的结构问题,或者说是calibre语法问题,正常是一个环隔离,隔离内外通过ring的下面是互通的,但是机器识别这两块儿是完全隔离的,这就是为什么挖了个开口就可以识别成等电位的原因。语法上很难解决,layout上可以用metal把内外直连好了。

楼主:
感觉地环像电环(N阱环)一闭合 就将衬底分为两个电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因为语句只有平面概念、没有立体概念。这个是先天缺陷,很难避免。

网友:
回复 楼主:

    仔细看你的版图也看不清楚,貌似你的inv的存底电位接法是不对的,你要是确认这个没问题,然后run lvs 还是报错不同的vss net,那么你添加一层PSUB2试试看,要是还是有问题,就是你版图本身有问题

网友:
这要靠你自己查看 command file 了,或者 design rule 有没有相关描述。
如果是 Calibre 的话, holes 就可以做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体加psub2 lvs是通过的
但是有别的方法吗?应该在calibre中能设置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暂时不知道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我只是感觉从你版图上看做的有问题,inv的PNmos要反转,inv Pmos和ring中的Pmos摆在一起,inv Nmos和ring中的Nmos摆在一起。既然楼主自己肯定不是这个问题了,我也暂时没想到什么原因,多问问其他大神,看看是不是cmd file设置的问题,具体我也不清楚,同样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反相器的pmos和其实pmos放在一起了 中间隔个N型环

网友:
為什麼不把P N mos各自放在各自ring裡面呢?

网友:
版图有问题吧。

网友(2014-04-19):
感觉是ground与psub的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Nwell打错了。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是关于我用的工艺中有个叫基板分离层(SEPGND)的层次覆盖的关系,sepgend层 ...

方便问一下具体怎么使用吗,我加了跟没加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