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AC半周期固定导通时间和开关频率的好处

楼主(2014-02-25):
碰到一款反激式的开关电源芯片,实现横流功能,PI的产品,它的的调节方式是在一个AC半周期内以固定的导通时间和开关频率来工作,在下一个AC半周期内再更新导通时间和开关频率,这样做的一个问题是会使得最终的输出会呈现出大的正选波形(跟AC波形相似,频率也是整流后的AC频率,在这个大的正弦状的输出波形上会叠加开关周期的波形,反激式锯齿状的次级电流波形。显得纹波很大
请问一下这样一个AC半周期内导通时间和开关频率都不调的好处是什么? 有什么资料的也请发一下,谢谢……

网友:
实现PFC功能,仅此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 固定的导通时间只是为了实现PFC功能,而调节频率才是为了真正为了恒流用的是吗?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单单是为了实现PFC功能,我让芯片工作在固定的Ton就行了,只调f也能实现恒流和PFC,我们的芯片的导通Ton和开关频率f同时、同方向变化的,Ton变大,f变大,Ton变小,f变小,之所以在调节f的同时也调节Ton并保持一个一个AC半周期不变,是不是在实现PFC功能的前提下更有利于实现恒流呢?

还有,这种设计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实现了PFC的功能,那它的缺陷呢?比如说纹波,响应速度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