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点亮时poly不亮

楼主(2014-02-25):
cadence Virtuoso下画版图时 点亮金属线时对应的poly不能一起亮,求助各位高手是不是哪里设定有问题,应该在哪里设定?谢谢

网友:
virtuoso点亮的链接关系定义在tf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我们cadence有两个版本,同样的tf之前在5141下面可以的,现在换到新的下面就出现上述问题了,在新的环境下点亮金属时对应的GT是可以点亮的,但GP是不能点亮的。但是如果X进去点亮GP的话对应的金属可以点亮。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顶一下:)

网友:
选取点亮按钮后  按f3  吧poly选项勾上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n=>F3看看是否有勾選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图是F3出来的结果里面GP已经选了但还是不行不知道还有哪里有问题,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GP层不是poly啊  你这是用的那个版本,51,61?还是16n is12???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用的是smic18的工艺,GP就是poly。现在是X进去点亮poly能点亮对应的金属。但是如果点亮金属ploy不亮只能点亮对应的金属层。 应该是5141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xl不就是这样么

网友:
打开icfb ,点tools下面的technology File Manager,  显示Technology File Tool Box ,再次点击Edit Rules,显示technology file edit rules,双击layer 这个选项添加 GP 和metal1 和这两层之间孔(poly1 metal1 cont对于自己相应工艺层次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