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时怎么设定只显示错误的类型

楼主(2014-02-25):
calibre DRC时显示全部类型 正确的rule也显示 请教高手怎么设定只显示错误的类型!谢谢

网友A:
在Calibre RVE界面下,有个选项可以选择Show Unresolved

网友(2020-01-13):
引用 网友A:
在Calibre RVE界面下,有个选项可以选择Show Unresolved

请问这个option具体在哪里

网友:
左上角图标下面有个show all,改成Show Unresol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