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栅极两端什么时候都连接出去?

楼主(2014-02-25):
RFmos需要栅极两端都通过金属连接出去,以减少电阻,降低栅极噪声。
普通模拟电路的栅极两端都接金属能提高性能吗?好像是不行的,请大家给出原因。
谢谢!

网友:
你其实已经给出答案了,对于普通的情况,不是不能提高性能,而是总和考虑各种要素之后,提高这点儿性能会得不偿失。

网友:
为什么不能?  我们经常这么做,高速或者驱动不够大时。

网友:
一般情况,没有这个必要吧

网友:
如果MOSFET是FINGER形式,且每一个FINGER所形成的单位沟道长度较大,还是需要将栅极的两端都引出连接的

网友:
楼上正解,另外,处理高速情况以及RF器件,是要谨慎之谨慎的

网友(2014-04-19):
mos width太大

网友(2025-03-22):
原来如此,受教了